帮我解释下就两步的程序

楼主(2011-08-04):
为什么i0.4断开时q0.1还是接通啊
LD I0.4
LD MI.0
AN I0.4
OLD
= M1.0
= Q0.1
回复此贴

网友A:
跟扫描周期有关

网友B:
仔细看程序,

网友C:
plc扫描先上后下,先左后右

网友D:
2楼得很清楚

网友E:
不对哦 程序
三人行,必有我师焉!

网友F:
仔细看过一样呀。应该还是不能断开输出,自保了。

楼主:
二楼大哥写的样啊 没什么区别啊 我还是不知道什么原因 plc不是分时扫描 集中输出吗 这样分析应该会断开啊
回复此贴

网友G:
按2楼图,接通I0.4,M1.0、Q0.1接通;断开I0.4,第1个扫描周期时,这时的M1.0仍是接通的,又I0.4的常闭点接通,故M1.0保持接通,Q0.1还是接通。

网友H:
当断开I0.4的常闭触点后,Q0.1还会得电,要等到下一个扫描周期,才会断开
等了n个扫描周期还是不断开啊

网友I:
这个是西门子的吧
是西门子的

网友J(2011-09-14):
是不是想搞单键开关吖

网友K:
安先上后下先左后右扫描方式是可以按下通在按下断,运用中可以吗?
反正没有死过一次干脆不怕死

网友L:
这就是PLC逐行扫描的特点

网友L:
把M1。0 的相关程序删除,Q0。1就会断开了
要的就是这功能 删不得

网友M:
明白不,这个很简单理解吧

网友N:
楼主的程序和二楼的梯型图不一致。AND 后的i0.4在语句中是常开,在梯型图中是常闭。
所以梯型图自保后不会断开。按楼主的语句不会生成二楼的梯型图,也不会自保。
是一至的

楼主:
18楼的解释好像是对的 谁来验证下
回复此贴

网友L:
正如18楼所言,这个程序是钻了扫描周期的空子,输入触点可以立即动作,但输出线圈要到下一个扫描周期才会动作所以会一直有输出

网友N:
原以为AN是“与”,看了手册,才知道A是“与”,AN是“与非”。所以语句和梯形图是一致的。
程序是应该自保。

网友O:
Q0.1有两条支路了,只要其中任何一条条件满足就能接通!

网友M:
设计的问题,

网友M:
用单脉冲指令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