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
请教师傅们FX2N和三菱D700的通讯问题

楼主(2011-08-05):
请教各位师傅们一个问题,我用FX2N的PLC加FX2N-485-BD的通讯板和三菱D700的变频器实验通讯遇见的问题请大师们指点
变频器的参数设定如下:Pr79=1 Pr117=1 Pr118=96 Pr119=11 Pr120=2 Pr121=9999 Pr122=9999 Pr123=9999 Pr124=0
PLC设置和测试程序如下:但485通讯板的LED只有SD闪烁RD不亮请问是什么原因

网友A:
使用专用协议通信1 就可以,变频器支持的,其他的不用设,使用变频器指令就可以。
上面的用无协议通信,首先无写CRC校验,而且你的程序都无发送指令,如何SD灯会亮?

QQ:84818626

楼主:
顶前面一点

楼主:
热心人呢?

网友B:
我可以帮你调通QQ:2857940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