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8-05):
Re:PLC计数和编码器Z相问题。。。

请帮忙看看,程序如图,请问1;编码器有A相,B相,Z相,Z相是编码器转一周发一个脉冲,我的编码器怎么一直是导通的呀,我Z相接在x004上面的,X004灯一直是亮的(看程序)问题2:我用C251高速计数器,对应M8251继电器,(编程手册上说,M8251导通/断开可以改变c251的计数方向,是增/减)我接通和不接通M8251都是一样的(C251计数器正转加,反转减).我的理解是m8251不动作,正转编码器加计数,m8251动作了。正转编码器就该减计数,怎么会没有反应呢。这个M8251到底是什么意思呀,

网友A:
要知道,C251占用的X0,X1的滤波常数是10微妙,太快了,20个脉冲???想要在程序中看得清楚的话就加大脉冲数。当程序中用到了C251只有AB相脉冲信号,没有Z相信号。M8251你还是理解错了,M8251的意思是当C251的脉冲数减少的时候M8251就ON,增加时就是OFF,M8251是受C251的加减计数控制的,不是用M8251去控制C251的计数方向的。

楼主:
我A相接x0,B相接x001,Z相接的X004,我就是不转动编码器,Z相接在plc上的X004也是一直亮着的,我现在把20改为K99999还是一样的呢。我问的是Z相(x004)为什么一直有输出,M8251的问题还是不太明白呢,请大侠指点谢谢

网友B:
你把X4改上升沿或者下降沿试试
成功的路上需要帮助

楼主:
改了,也试了,还是不行?

网友A:
你的编码器是什么型号的?我这个编码器怎么就不呢,我的TRD-J360-RZL,无锡光洋的。

网友C:
看看编码器的输出形式,有高低电平之分,还有的是差分输出形式的,不要是编码器就可以接到PLC上。

QQ:84818626

网友D:
回帖是美德 帮你顶哦 嘿嘿

楼主:
我的也是无锡光阳的,型号是TRD-J1000-RZ-2M的

网友E:
估计是接线问题,PNP NPN要搞清.回路是否正确,看程序没多大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