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7旗舰版64位系统怎么安装step7
爱家爱china

楼主(2011-08-05):
win7旗舰版64位系统怎么安装step7,WIN CC
听说可以用虚拟系统安装?就是说在WIN 64位系统下 可以虚拟出一个XP的系统吗? 是虚拟机还是虚拟系统?
推荐个软件吧,要使用简单的

网友A:
但若要跟plc通訊應該會有問題

网友B:
能够在WIN 7 64BIT 下运行的STEP7 V5.5 SP1 已经出现了,自己去 找找下载

网友C:
这需要旗舰版系统,别的不行
win7旗舰版64位系统怎么安装step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