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PLC 指令求助

楼主(2011-08-05):
各位大侠:帮忙看看这段程序是什么意思
= k3x000 H25A ------------------(M25)

网友A:
对于FX系列:
当X0~X7,X10~X 13组成的12位存储空间存储的值等于16进制参数25A时,M25为ON。
对于其他系列:
当X0~X0C组成的12位存储空间存储的值等于16进制常数25A时,M25为ON。

网友B:
K3X0看成一个数据寄存器,当K3X0=16进制25A时,输出M25

网友C:
就是个比较指令,当位组合元件K3X0的值为十六进制25A时,M25动作

网友D:
X1 X3 X4 X6 X9 都导通的时候 输出M25 25A=1001011010
这条指令是在Q A 系列的PLC,FX的比较指令不是这样的。

QQ:84818626

楼主:
换成欧姆龙的 是这样吗
W2.5
= ----------------------------O-----
-----
-----
#25A

网友E:
回帖是美德 帮你顶哦 嘿嘿

网友F:
顶顶,学习了!!!回帖是美德

网友G:
X1 X3 X4 X6 X9 都导通的时候 输出M25 H25A=1001011010 支持4樓!
(天生我才必有用)/100+(笨鳥先飛)*100 +(相信自己)

网友H:
三菱的8进制,有X9吗?

网友I:
论坛里面还是有高手啊,学习了

网友J:
当K3X0=0010 0101 1010时M25 为ON

网友K:
好多老师哇~~学习了~~

网友L:
H25A=1001011010,也就是4楼所说的。

网友M:
如楼上所说

网友N:
9楼,谁说三菱PLC全是8进制了? FX系列是,但是Q系列就不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