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8-05):
首先,我用S7-200本体的9针D型通讯头能实现通讯么
其次,如果能的话,应该怎样读取仪表的数据。

数据格式为 10 位:1 位起始位,8 位数据位,无奇偶校验位,1 位停止位。
出厂设定为 9600bps

关于命令集   命令由下述各部份组成:
(定界符)(地址)(内容)(常数)(数据)(校验核)(结束符)
定界符  每个命令必须以定界符开始。有 6 种有效的定界符:#、$、%、&、’  和 ”。
地   址  紧跟着定界符后面的是两位指定目标仪表的地址。
用“AA”表示
内   容  用于指定仪表内部的数据地址或参数地址
用“BB”表示
常   数   用于指定命令常数
用“DD”表示
数   据  仅输出命令和设置参数命令有数据内容
用“data”表示
校验核  可选择附上二字符的校验核
用“CC”表示
结束符  每个命令必须用回车符(?)0DH结束   命令集有 10 条命令:
1,读版本号:#AA99CC?
2,读主测量值:#AACC?
3,读其它测量值:#AABBCC?
4,读模拟量输出值及开关量输入输出状态:#AABBDDCC?
5,输出主模拟量:&AA(data)CC?
6,输出其它模拟量:&AABB(data)CC?
7,输出开关量:&AABBDDCC?
8,读仪表参数符号:’AABBCC?
9,读仪表参数:$AABBCC?
10,设置仪表参数:%AABB(data)CC?
说明 1   上述命令中的 CC 表示可选择的二字符的校验核。使用
分已有说明,在本章下面的说明中不再重复。
说明 2   各种类型的仪表适用的命令有所不同,详见附录。   关于仪表回答
回答定界符有 3 类:=、!  、>  。
以 #   作定界符的命令,回答以 =  做定界符
以 ’  和 $  、%  作定界符的命令,回答以 !  做定界符
以 &  作定界符的命令,回答以 >  做定界符
在下列情况下仪表对命令不回答
未收到有效定界符或结束符
仪表地址不符
波特率不符
校验核不符
在下列情况下仪表回答 ? AA
命令长度不符
命令中的数据格式错
操作仪表硬件不支持的功能
读取或设置仪表未规定的参数
当    、 参数为 OFF 时执行输出指令

网友A:
敢问兄台有通讯实例吗?我也被这个问题困扰着

网友B:
自由口通信应该可以吧

网友C:
貌似要用ASCII码格式哦

网友D:
关注中。小弟也有这方面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