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三菱定位指令DRVA的疑问

楼主(2011-08-05):
在程序中用了一条指令 LD M100 DRVA D1000 D1100 Y0 Y4
三菱手册上说,当定位完成,必须使M100断开一个扫描周期,重新驱动M100才能继续执行定位指令,可在实际应用中发现有的时候断开一个扫描周期重新ON时无法执行定位指令,也就是不输出脉冲,M100必须断开5个扫描周期以上再重新ON才能执行后面的定位指令。
有哪位大师也碰到过同样的问题,请多指教

网友A:
你用什么断开M100的?用M8029还是别的?再一个就是你断开M100的时候脉冲发完了吗? M100你是怎么接通的?必须用SET接通它,用RST去断开它。

网友B:
DRVA 是绝对位置控制,定位完成后再次驱动前须先把位移量D1000值和速度D1100值变更后才能执行定位.

网友C(2012-03-1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