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控制电机中,制动电阻大小能帮我算下吗

楼主(2011-08-05):
变频器控制电机中,制动电阻大小能帮我算下吗
我用一个变频器控制电机,运行过程中需要电机经常运行-停止循环动作,电机停止我用的是变频器里自由停止功能。由于电机经常停止,启动,降低变频器使用寿命,我想给变频器加个制动电阻,制动电阻功率我用0.1KW与变频器匹配,但制动电阻值用多少欧的呢?
有请各位高手帮我算下
变频器用的四方的 型号:E300-2S0004 额定容量0.95KVA 额定输出电流2.5A 适配电机功率0.4KW
电机 型号:YS6314 功率(0.12KW) AMP(0.48/0.83A) 1400RPM 220V/380V 50HZ
变频器型号我用得大些,因为正好有一个。。。

网友A:
楼主用的是单相变频器E300-2S0004 ,配100W 150欧电阻就可以了,楼主还想大一级的话就是E300-2S0007,配100W 100欧电阻.

网友B:
购买变频器附带的手册上会提供此数据。
楼主用得是什么负载,一般外置制动电阻或制动模组是减速停止场合,根据负荷特性及减速时间,看是否会产生直流高压超出变频器的耐受范围的情况下应用,与频繁起停有关系,但关系不大,可以监控减速停止时的高压是多少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