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变频器的问题

楼主(2011-08-05):
先用的富凌的变频器,操作面板上有电位器,调频率的,现在频率波动大,怎么办啊?
三人行,必有我师焉!

网友A:
可能是面板上的电位器坏了,换一个面板试试看!

网友B:
建议你改4.7K的电位器,接入变频器的模拟电压输入端口,设定参数

网友C:
电位器阻值加大试试

网友D:
没有遇到这样问题?换个电位器看看?说不定

网友E:
改一下参数,用上下键给频率
自己找说明书看一下,我没有
修改面板操作?具体点行不?

网友F:
引用 网友E:
改一下参数,用上下键给频率
改用面板操作不方便,要不然就不會用電位器!
(天生我才必有用)/100+(笨鳥先飛)*100 +(相信自己)

网友G:
电位器坏了 改用外接电位器控制 F1-00 =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