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确认配电柜(箱)内需要不需要散热风扇?
爱家爱china

楼主(2011-08-05):
如何确认配电柜(箱)内需要不需要散热风扇?
700*800*300的配电箱 内部一台M440 7.5KW的变频器 一个100VA的变压器 3个接触器 3个中间继电器 再没有其他元件了
请问这样的箱子需要单独安装散热风扇吗? 因为之前见过一个 相同的柜子 内部是一个7.5KW的软启动 (无旁路接触器)就没有设计散热系统
照样用了很长时间都没问题

网友A:
装有散热装置当然是最好了.以前没有装并不是说不行,也可以用,就像买房子也一样,房间里有个窗户通气挺好,但没有窗户呢也并非不能住.

网友B:
肯定装一个啊,又不复杂,也花不了几个钱

网友C:
装一个当然好呀,又不是很麻烦的事

网友D:
要根据现场实际情况而定

网友E:
控制室不用,外面就用

网友F:
如果設備使用的環境很糟(多粉塵,濕度大,酸堿性濃度高),只要發熱量不大不要裝散熱風扇;
如果設備使用的環境好,建議加裝散熱風扇。
(天生我才必有用)/100+(笨鳥先飛)*100 +(相信自己)

网友G:
不加但是柜子得留换气孔
互相学习

网友H:
抛枚硬币,由老天爷决定。

网友I:
根据周围环境而定吧

网友J:
我赞成七楼说法
如何确认配电柜(箱)内需要不需要散热风扇?

网友K:
装一个肯定好
向朋友学习

网友L:
有时间多讨论点技术方面的东东,这些无聊的少讲!

网友M:
如果电气控制柜外面的温度在30度以下的,还是用风扇吧,虽然变频器本身有散热风扇,但是在一个封闭的环境,作用还是不大啊!!

网友N:
加不加要看周围环境
生活-焉知水生火热

网友O:
我做行车的和你的差不多···
我没装风扇,不过我做了上下2个通气孔

网友P:
找个卖控制柜空调的网站,一般会告诉你怎么算发热量的.

网友Q:
装肯定是好了。

网友R:
加一个价格低廉的风扇来保护一台变频器是正确的选择。

在东莞市

网友S:
变频器1.5KW以上的都自带风扇,如果柜子是密封式的,都要安装风扇,

网友T:
应根据环境定论

网友U:
看装的是什么元件,柜里温度不高,不装也行

网友V:
有变频器的话肯定要装的,你等变频器运行的时候用手试试变频器散热口试试你就明白为什么一定要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