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大师请教一个问题,CPM2AH定时器的当前值放在哪个寄存器里?

楼主(2011-08-05):
[ post][/post]请路过的师傅们帮个忙,现在要求一个线速度,已知物体移动长度,用定时器计物体移动长度所用时间,这个定时器的当前值放在什么地方?小弟在此谢谢各位师傅了!

网友A:
用个1S的脉冲来加数。
谢谢大师的灵活应用
下载积分:+5(liuhuaxing) 热心助人

网友B:
这个问题回答了好多次了,自己搜索一下答案一大把。用PRV指令是你自己安放数据的位置
大师的热情让我感动。
下载积分:+5(liuhuaxing) 热心助人

楼主:
谢谢smallnick大哥和版主,smallnick大哥用秒脉冲加计数器,再把计数器的值换算成时间的方法好理解,版主用的PRV指令是读高速计数器的值,但我不用测长度啊,现在我是要测物体通过一定长度(假如60米)所用的时间,定时器都是倒计时的,并且当前值也不知道怎样保存,保存在哪个存储器里。这是我想知道的。请赐教。

网友C:
兄弟这样试试看,是否能达到你要的结果。
大师就是大师,程序就是比我设计的精简。
下载积分:+5(liuhuaxing) 热心助人

网友B:
就按4楼的方式,再修改一下:把Keep改为你的电机运动用的断电器,把时间脉冲改小。这样会精确点
谢谢师傅!我用的0.02秒脉冲
下载积分:+5(liuhuaxing)

网友C:
同意楼上的意见
下载积分:+5(liuhuaxing) 热心助人

楼主:
谢谢smallnick 师傅、铭杰工控师傅和hlq_0815 版主 ,因为厂家来的设备没有测线速度这一项,调机工完全凭经验调机很不方便,在您们热心帮助下,问题得到了解决,您们的热情我真是无法用语言表达,祝三位位师傅工作顺利,天天开心。

网友C:
楼上的兄弟客气了,我谈不上什么大师。能给点建议对你有帮助我感到荣幸之至。你不也常乐于助人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