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正反转那个虚线这里应该如何接?谢谢!

楼主(2011-08-05):
就是那个交叉的虚线,在实物上如何接线了?谢谢!地址:hiphotos.baidu.com/13802370515/pic/item/7ed20228505ac8cce7cd4006.jpg

网友A:
看不到!!!

QQ:84818626

网友B:
那个虚线不要接!代表这2个触点的一个按钮上的!

网友C:
z这就是一个电机正反转啊 虚线我也不明白是什么意思
!!!

网友D:
二楼正解

网友E:
或者是相反接触器的常闭触电,意为互锁!应该是的吧
高手勿骂

网友E:
哦 不对 已经有互锁了!

楼主:
2个触点的一个按钮上,是按钮上的同一触电吗?

网友F:
这是接触器互锁加按扭互锁,接触器互锁是为了防止因过流造成的触点熔在一起后的短路,
按扭互锁是为了防止同时操作正反按扭。
下载积分:+1(lizhihua)

网友G:
不错 ,又学了 一招

网友H:
那个虚线代表这两对触点有物理上的联动关系。9楼正解

网友I:
楼上很多兄弟已经给出正确答案了,那是一种带有常闭和常开两种触点的开关

网友J:
一个按钮

网友K:
虚线是按钮的联锁,也就是说一个按钮上面有常开,常闭两组端子,按照图,把常闭触点串联电路中,就可以,主要是预防电路同时按下两个按钮,引起电路短路

网友L:
发送短信加为好友精华主题: 0
访问rockyhuo的个人主页 1楼 发表于: 昨天 只看该作者 | 小 中 大
看不到!!!

网友M:
虚线不用接,那是控钮的互锁

网友N:
9楼正解,这个应不难理解吧.
为兴趣而学习

网友O:
那是代表电气互锁罢

网友P:
同一按钮上的一对常开和一对常闭

网友Q:
电气的基本常识。就是说SB1;SB2的其中一个按钮,它用到二对触点(一常开;一常闭),作用是互锁。虚线的形式是说明这二对触点在实物中就是一按钮。【一般按钮;触点是先断,后合的原则】也可以用文字标注方式。

网友R:
虚线是互锁的意思

网友S:
这个图一般用得少 除非你要实现正反转的快速转换才用 不然对电机损坏太严重了 一般的高速电机这样接线估计用不了几次就要报销了

网友T:
看来楼主是新手 这就是一个最简单的互锁关系呀

网友U:
虚线表示二者是“联动”的

网友V:
不用连 那按钮点的虚线并不是控制线路

网友W:
一个按钮上的两个点而已嘛。。。真不知道你学过物理没有。。。

网友X:
9楼正解

网友Y:
9楼说的对就是按钮互锁,虚线好是要接线的

网友Z:
同一个开关的常开和常闭
PLC学无止境

网友AA:
2楼说的对

网友AB:
虚线代表两触点在一个按钮,用作联锁保护的

网友AC:
虚线表示机械连锁,即两个触点是联动的!

网友AD:
一个电工最基本的知识呀

网友AE:
一个按钮上的两对触点(一个常闭一个常开),虚线不用接的

网友AF:
按钮互锁
最后那天,我看着你,你对我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