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大虾谁有自编的PID程序呀,偶用来控制温度的

楼主(2011-08-05):
(无正文)

楼主:
用的是三菱的PLC 哈

网友A:
使用PID指令就可以解决。

QQ:84818626

网友B:
PID指令里面说得很清楚,还有例程呢,
电镀设备自动化

网友C:
把范例程序抄一下就好,我就是抄了一下直接上了

网友D:
自编的PID程序呀,偶用来控制温度,你一定要注意到你用的传感器是什么样类型的,温度传感器是开关型的PLC就用不着自带控制温度的,一般的PLC就可以了。如果不是PLC就要带温度模拟量控制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