伺服+电子手轮请教!

楼主(2011-08-05):
公司有一台机器用的是国产华中数控伺服+西门子6FC9320-5DC00电子手轮,位置控制模式,控制精度是0.01mm。昨天开始出现旋转电子手轮的时候,有时候电机会反转,或者是抖动!查看伺服驱动器显示的位置跟踪误差在电机反转或者抖动的时候也是异常的,由于公司没有备件,我觉得电子手轮问题最大,其次是电机后面的编码器。请高手帮忙分析下怎样去确定故障在哪里!谢谢
飞刀,又见飞刀

网友A:
没碰到过,等待高手解答

网友B:
如电机只在用手轮时出现这种情况,那伺服电机。编码器没问题。手轮问题。手轮换档试试,如是只一个档。可能是线路问题。如都一样的话,手轮坏的机率多
下载积分:+3(anddylihua) 热心助人
下载积分:+3(dl2006) 热心助人

网友C:
把手轮拆下来用酒精洗一下/也可能进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