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8-05):
我这有一个4DA,怎么知道里面的通道字?也就是输出信号类型?

网友A:
4DA就已经告诉你了啊,4路数字量转模拟量输出。就是数字量转电压信号或电流信号,这个跟程序无关,只跟接线有关。

楼主:
输出是-10V-10V,还是4-20MA,-20--20MA,怎么知道?我说的不是默认的-10V--10V.每个通道的输出类型是可以用程序设定的,我说的是现在一个用过的模块如何知道里面之前是如何设定了。

网友A:
输出的信号类型跟程序没关系,只跟你接线有关系。

网友B:
读里面的模块的寄存器值,具体那个字要看手册

QQ:84818626

网友A:
这么跟你说吧,三菱模拟量模块的程序基本上是死的(就是规定好了的),用的时候直接照抄就行,能够改动的只有执行程序的条件和缓冲存储器的编号。

网友C:
连上PLC,然后编段程序,读入BFM#0的数值。

这样你不嫌麻烦吗?直接重新编程指定不是更简单?

Good Luck~

网友D:
引用 楼主:
输出是0-10V,还是4-20MA,-20--20MA,怎么知道?我说的不是默认的0--10V.每个通道的输出类型是可以用程序设定的,我说的是现在一个用过的模块如何知道里面之前是如何设定了。

4DA本身只是1个模块,它的输出方式,取决于plc的程序!!

楼主:
明白了,好象默认的4个通道都是-10V--10V,但我们厂有个4DA在PLC程序里并没有用TO指令去往BFM#0里写通道的设置,上面接的线一个是输出4-20MA,一个是输出-10V-10V,这样我们以后换模块时是不是要先编个程序把设置搞成和这个一样,才可以装上。现在用的这个模块是不是把BFM#0的设置写好才装上的,这样如果可以,以后用这种模块是不是可以先写个程序把BMF#0的设置写进去,然后再到使用的程序里就不用写这段程序了,这样不是可以减少程序的步数吗?
说的太多,不知大家能否理解我说的意思,感谢各位热心人的回答。

楼主:
引用 网友A:
输出的信号类型跟程序没关系,只跟你接线有关系。

电流还分4-20MA,-20——20MA呀。所以必需在BFM#0里写通道字。

网友B:
我的用GXworks2自带智能模块来写的,还把自动刷新设好,程序只改变字数据就可以。

QQ:84818626

网友E:
你的意思是4D/A能否永久记忆BMF#0里的值?这个真不知道。要能永久记忆你的想法成立。我手头没资料,希望知道的说明一下。但我估计结果不容乐观。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的意思是4D/A能否永久记忆BMF#0里的值?这个真不知道。要能永久记忆你的想法成立。我手头没资料,希望知道的说明一下。但我估计结果不容乐观。

是,我的疑问就在这。

网友F:
程序决定模块输出是电压或电流。

网友G:
都说的不够通俗啊

网友B:
引用 楼主:

是,我的疑问就在这。

是可以永久记忆的,只需一次写进就可以。

QQ:84818626

网友H:
一次写入通道类型只要不更改可以永久记忆

网友E:
我查资料了,BFM0(input mode),BFM1(output mode)都保存在EEPROM中,是非易失存储。你的想法可行。

网友I:
由4DA的1#BFM决定4DA四个通道的输出形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