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松下FPX系列PLC 脉冲指令为什么出错啊?

楼主(2011-08-05):
现在在研究一台松下FPX-C60T PLC 想用JOG脉冲指令控制私服, 下面是梯形图~~ 请问是哪里出错了呢, R0接通后 PLC的ORR灯就开始闪了, 断电后就好了,一按R0然后又闪。。

网友A:
没用过松下的
下载积分:+1(chen123fy)

网友B:
K0是第一个脉冲输出端(Y0)的代码,试把47步的R0触点去掉看看
下载积分:+3(chen123fy) 热心助人
dfy

网友C:
系统寄存器主单元输出设置(PLS/PWM) 将CH0设置为脉冲输出即可 另外JOG控制只需写入起始地址DT100,频率DT102。DT104--DT110不用写入。
下载积分:+3(chen123fy) 谢谢指点

网友D:
系统寄存器需设置才能使用脉冲数出
下载积分:+3(chen123fy) 谢谢指点

网友E:
把第四步的写入指令中的H1000000改为H1102即可

网友F:
系统寄存器需设置

网友G:
老大,系统寄存器设置成脉冲就OK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