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plc公共端得连线

楼主(2011-08-05):
三菱PLC输入 输出公共端 什么时候接24V 什么时候接0V 啊 望赐教

网友A:
看手册,一般来说dc24V给接近开关供电,输入端x与com端本身就是dc24v,直接接常开,常闭触点

网友B:
这个我也想问下!

网友C:
NPN 24 PNP 0

QQ:84818626

网友D:
楼主所说的应该是共阴极接法和共阳极接法。两种方法都可以采用,但要注意类似三线制光电开关之类是源型(PNP)还是漏型(NPN)。PNP时采用共阳极接法,NPN时采用共阴极接法。输出接法看个人习惯。
下载积分:+1(zeng1985)
成功的路上需要帮助

网友E:
读了wu32u2的“耐得住挫折的打磨,我们将迸发出比钻石还璀璨的光芒——成功的路上需要帮助”和回贴,说得好说得精彩,头一次来这个论坛,祝同路的你事业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