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三菱PLC解密与反破解问题

楼主(2011-08-05):
三菱PLC解密不使用破解软件可以破解吗
三菱PLC反破解防狼技术 PLC不设密码 你读不出程序 要么读出来的不对不全 再去读下机器就动不了了
大家遇见过没有 怎样搞 教教小弟

网友A:
这就是反你解密
我现在用永宏的
都是把OS升级到最高。
我只要发现Y0 Y1有问题
我不管了,你动过设备。自己解决
欧姆龙PLC:NJ系列 NX系列 NY系列,直读管理员密码/设计师密码/维护者密码/操作者密码,远程解密!NJ系列 NX系列 NY系列恢复出厂,远程操作格式化。触摸屏NS /NT/NP直读解密,原始密码。ysmacstudio程序&POU、功能块、程序ID、库文件、Can电子凸轮参数等解析出原始密码;功能块、库文件禁源解除,文件中库提取。西门子1200/1500完美解密,不掉数据。 VX:1771152868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