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PLC的FX系列PLC没有要求输入关键字,只能读PLC参数是怎么回事?

楼主(2011-08-06):
三菱PLC的FX系列PLC用GX和FXGP-WIN-C编程软件读不出程序,并没有要求输入关键字,只能读PLC参数是怎么回事?确定里面是有程序的,读出的程序里没有梯形图!
最后那天,我看着你,你对我笑。

网友A:
应该是PLC损坏了

网友B:
可能是你安裝 plc軟體時有一寫選項你勾選導致軟體為RUNTIME模式

网友C:
转变一下

网友D:
内存被改小,也就是网站上说的超级加密

楼主:
PLC没有坏,编程软件也一直正常使用,我也怀疑是4楼说的加密了,可是没有提示登录关键字,难道真有传说的超级密码?有谁知道啊 ?
最后那天,我看着你,你对我笑。

网友E:
关键字其实就是设的密码吧

网友F:
没有遇到过哦

网友G(2011-10-17):
应该是进行了超级加密了的,能上传,但是上传回来的是空白的程序。

网友H:
你没有选择程序的选项。

网友I:
应该是超级加密

网友J:
没错,被超级加密了,你的PLC是什么型号的。
互相学习

网友K:
加密了 解下密码试一下

网友L:
我也遇到过FX1S-14MR
怎么弄,也读不出程序
后来打电话给30的技术部 他们告诉……%¥#··!“他也不知道没遇到过”
没办法了直接自己写了一个程序覆盖进去
读写都没问题了 一直用到现在
PLC应该是没有问题的估计是被加密了
怎么加密的 我也很好奇

楼主(2012-03-23):
谢谢大家的分析,已经确定是加密了,好像就是传说的超级密码,只能上载,不能读程序。
最后那天,我看着你,你对我笑。

网友M:
超级加密??????没有遇到过,怎么弄啊 找三菱问问

网友N:
有没有人知道的?说出来大家学习一下,难道真的是传说中的超级加密?

网友O:
超級加密...是怎回事阿,有高手解說一下嗎?想研究研究...

网友P:
好象是某个地址修改了,解密区有人讨论过此事。
我估计这个地址的功能是告诉编程软件里没有没有程序。明明有程序的,只要改了这个地址,就读不出来了。

网友Q:
真有超级加密这一回事啊

网友R:
谢谢大家的分析,已经确定是加密了,好像就是传说的超级密码,只能上载,不能读程序。

网友S:
真有超级加密,期待高手解密。

网友T:
第一次听说,期待高手指导

网友U:
是A字开头的密码

网友V:
格式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