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8-06):
我现在在工程中碰到个问题就是想用PLC+触摸屏这种低成本的配置实现类似于数控系统CNC的功能,能在触摸屏上改变动作次序包括伺服电机的动作。想了很久找了很多资料都没有好的解决办法。不知道大伙有没有成功的例子啊。有了麻烦发邮箱:zjd-2002@163.com

网友A:
CASE结构,在梯形图中就是比较+跳转结构。

楼主:
可以解释清楚点吗?比如选择哪家的PLC选择哪家的触摸屏   程序的架构形式触摸屏又怎么设计。谢谢了

网友B:
台达的hmi +  台达20PM plc 可以基本实现这个功能。

当然完全实现是不可能。

20pm 支持部分数控 G  指令  有2轴 3轴 可以做主机 也可以做扩展机

网友C:
G代码里面的指令你能用梯形图模拟几个,模拟出来的真的有那么精确吗?

楼主:
大哥不是模拟G代码   你看好了  是可以自由改动动作顺序

网友D:
想要砸数控厂家的饭碗呀,够你玩上、赔上一辈子的了。努力奋斗吧,明天离成功又近了一步。

网友E:
可以实现部分,将设备的动作分解,譬如X轴,Y轴,Z轴等,然后将所需生产过程分解如第一步需X轴移动到XX处,对应在HMI上有总共需几步,每步需哪轴移动到哪等。

网友F(2022-04-17):
我也是在找,没找到这方面的,但是看见别人做过简易的。没有这方面的资料得

网友G:
示教器类似

网友H:
引用楼主zjd2002于2011-08-06 09:20发表的 PLC+HMI   能不能基本实现类似于CNC能自己再触摸屏上二次编程 :
我现在在工程中碰到个问题就是想用PLC+触摸屏这种低成本的配置实现类似于数控系统CNC的功能,能在触摸屏上改变动作次序包括伺服电机的动作。想了很久找了很多资料都没有好的解决办法。不知道大伙有没有成功的例子啊。有了麻烦发邮箱:zjd-2002@163.com

这个【实现类似于数控系统CNC的功能】和【能在触摸屏上改变动作次序】这个是两回事
CNC主要功能是运动控制,轨迹控制,两轴插补,三轴插补,圆弧插补,刀库控制,刀具直径,刀具长度,刀具姿态,等补偿到运动轨迹中
这些功能在CNC中通常都有固定的G指令,需要实现相同功能的,其实只需要找能支持相同G指令的PLC,或自己做对应的程序块
不过CNC一般都有一个预度功能,就是这执行当前指令时,预读下一行,并进行轨迹规划,就是让两行指令之间可以没有停顿,就是速度直接过渡,这个自己做很难实现
在触摸屏上改变动作次序 :这个不就是plc干的活吗?需要做的动作都做成子程序或是程序块,按触摸屏设定来调用,可以参考论坛里PLC写的机械手控制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