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解程序 麻烦将的详细点

楼主(2011-08-06):
中间那个k100是什么意思 谢谢
新人一个 谢谢大家的帮助

网友A:
K100 十进制常数100,也就是你皮夹中那张印着老毛头像纸币的面值。

网友B:
d314*100到到16里
好像不是吧 我用仿真设定D314值,但是D316没有显示 谢谢

网友C:
PLC得电后,D314的数据乘以100后,存入D316内。

QQ3130569178 PLC编程、登录口令修改删除、调试、备份 ;FB块口令解除

网友D:
d314*k100到d316

网友E:
问了一个很弱智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