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S7-200实时时钟使用的问题

楼主(2011-08-06):
新建 STEP 7-MicroWIN Project.rar
请教各位,用READ-RTC指令读出实时时钟,再把年、月、日、时、分、秒和星期转化为整数并传送给VW200至214,那么VW200至214在程序中能不能重复多次使用(见附件)。如果不行,那么如果触决,能不能用多次READ-RTC指令读实时时钟,然后传送给VW呢?谢谢!

楼主:
还有CPU226设置好的实时时钟,断电能保持多久呢?

网友A(2012-02-25):
VW200至214在程序中要能重复多次使用,把SM0.0改成M5.1或其它输入点控制就行。
CPU226设置好的实时时钟,断电能保持50-100小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