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8-06):
一个升降台用伺服经过减速装置带动丝杆,    上升分六段位置,每段的定位的距离,速度可调,下降也分六段  定位的距离,速度同样可调,不管上升或是下降每段之间有一个延时的时间可以在触摸屏上面设定。  用相对定位,还是绝对定位做?用那个比较好做,现在的问题是,用户上升或下降不一定是6段,要可以更改  运行的段数,  比如上上升设定2段,下降设定4段,用什么方法去写这个程序

网友A:
相对定位还是绝对定位不是问题的关键,只不过一个坐标采用的问题而已,参数的变量化才是考虑的重点。

电梯的逻辑控制已经很好的演绎了这个问题的解决方法。
  • 下载积分:+3(dl2006) 热心助人

网友B:
    最多能32段,但要收点费用

网友C:
    相对定位和绝对定位都需要一个参考点。用户使用也就是让用户设距离。没走的段就空在那里不运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相对定位还是绝对定位不是问题的关键,只不过一个坐标采用的问题而已,参数的变量化才是考虑的重点。

    电梯的逻辑控制已经很好的演绎了这个问题的解决方法。

    参数是事先设定好的,在运行的时候是不会变动的,关键是 用户有时候不是按上升六段,下降六段去运行,关键问题在于,上升和下降段数均可由用户来随意设定。是否可以采用调用子程序的方法?

网友D:
    我之前写过一个类似的程序,由于用户经常用6段,所以你必然写上大于它的子程序数量。比如:你可以写上15个一样的子程序,当屏上输入8时,你调用8个子程序,输入2时,你就调用2个子程序,每个子程序存入入你要写入的参数(位置,速度等),这样运行每个子程序时就会运行你想要的效果。同理,下降时也写15个一样的子程序。

    所以你考虑的参数量会比较多,只要你规划好了,大多数是复制的问题了。哈哈!我这是最笨的办法,也想请高人指点有没有更好的办法。不过用指针的话也可以,不过省不了多少步数,我试过。
    伺服上下六段,速度位置可调,用子程序调用的话 调用的话,调用一次就能把脉冲都执行完吗,子程序不是调用一次就执行一个扫描周期?

    原野

网友E:
    绝对位置好点,你程序写多几个段,然后做个比较,有脉冲行程才运行就OK
    地址:佛山市南海区狮山镇

网友F:
    手动部分用相对定位,自动运行部分用绝对定位方式。

网友G:
    难道你们不会用变址吗?非那那么多子程序?

网友H:
    同意9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