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PLC no response

楼主(2011-08-06):
大家好,
我有一台西门子S7200 与威纶 MT506M的触摸屏。以前一直用都非常的正常,设置 ,通讯,数据线,一切都检查过都没有问题。可是最近开始总是跳出PLC no response ,显示一会消失。刚开始频率不是很高,慢慢的的越来越频繁了。不知道怎么回事,没有条件换屏,不然就知道是不是屏坏了。请大家帮忙看看是扫描原因造成的。

网友A:
应该还是通讯线有问题吧

网友B:
也可能是屏的通讯出问题.我有一屏每次开机能通讯,但20秒以后就通讯中断,用电脑重新下载也是没下载完就中断了,结果还是屏的问题.

网友C:
以我的维修经验看貌似屏的通讯口损坏概率大,232芯片/75176A芯片尤其后者损坏最常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