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判断脉冲输入
坚持,会有意想不到的收获

楼主(2011-08-06):
各位前辈,在FX2N中如何能在指定时间内判断有没有脉冲输入,比如机器启动后在5秒内没有脉冲输入的话(信号输入用接近开关,脉冲频率每秒3次左右),输出线圈停止,
用什么指令合适呢?
为兴趣而学习

网友A:
用置位和复位指令

楼主:
我想这样应该可以了。
为兴趣而学习

网友B:
ANS----信号报警设置指令。程序意思就是设备启动Y1,检测X2在5秒内要是没有任何动作,Y0就停止。楼主写的程序看不懂。

网友B:
这回上没上去?

网友C:
楼主这样不可以么?
成功的路上需要帮助

楼主:
非常感谢各位的热心,让我又学到了不少知识,今后会更加努力学习的。
为兴趣而学习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楼主这样不可以么?
这样不行吧?

网友E:
好东西 谢谢!!
如何判断脉冲输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