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DRVI D2 K999999 Y000 Y002

楼主(2011-08-06):
DDRVI D2 K999999 Y000 Y002 高手指点
互相帮助共同进步

网友A:
这是一个定位指令:
DDRVi定位方式是相对
D2速度
K999999定位长度
Y0脉冲输出点
Y2脉冲方向

楼主:
谢谢 高手 D2熟读怎么形成的 ,y0 脉冲输出点 什么意思 Y2脉冲方向不太懂 ,请高手指点
互相帮助共同进步

网友B:
D2就是发脉冲的频率 他有最高和最低频率限制

网友C:
引用 楼主:
谢谢 高手 D2熟读怎么形成的 ,y0 脉冲输出点 什么意思 Y2脉冲方向不太懂 ,请高手指点
关于D2上面有人回答过了
Y0就是向驱动器发脉冲的接口,一般Y0与COM0配对使用
Y2就是控制马达正转,反转的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