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VIEW 触摸屏MT506LV4CN下载线自己如何做?

楼主(2011-08-06):
那位老师有MT506LV4CN下载线的图。麻烦发下。谢谢

楼主:
那位好心老师给说下。谢谢了。

网友A:
接上了
为什么还是不能通讯
可以控制

网友B(2011-09-08):
MT500系列的触摸屏下载线都像楼上说的那样,MT4000/5000系列的下载线是:2----8;3----7;5-----5;我试过能行的,你是不是编程软件搞错了,要用EB500中的UPLOAD按钮才能读出里面的程序,否则就有密码锁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