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MP D700 V0 K0 M20

楼主(2011-08-06):
CMP D700 V0 K0 M20 SUB H0FFFF K4 M300 D1002 请高手指点
互相帮助共同进步

网友A:
CMP D700V0 K0 M20
比较指令,当变址寄存器D700V0的内容为0时,M20被驱动,
SUB H0FFFF K4M300 D1002
十六进制数OFFFF与M300~M315组成的16位二进制数相减,结果存入D1002中

网友B:
关于CMP指令,当d700v0 小于K0时 ,m20 得电,相等时是m21得电 ,大于时,是m22得电;至少台达如此,别的品牌可以参考手册。第二条指令如楼上说的

楼主:
SUB H0FFFF K4M300 他们相减的结果等于多少 ,怎么减啊
互相帮助共同进步

网友C:
结果为多少是要看k4m0的状态了,假如k4m0的状态为0000100010001000的话 16进制的HFFFF转化为二进制为1111111111111111
则上面二进制的减法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0 0 0 0 1 0 0 0 1 0 0 0 1 0 0 0
0 1 1 1 0 1 1 1 0 1 1 1 0 1 1 1
则的D1002里面存放的数据就是0111011101110111

网友C:
纠正一下是k4m300,不是k4m0,看错了

网友D(2011-09-2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