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UNCE数控机床:DC24V 开关电源通断频繁跳动

楼主(2011-08-06):
公司一台FUNCE数控机床,按住电源开关接通按钮的时候24V电源就会出现频繁的通断,电源指示灯闪烁。
不知道大伙有没有遇到这样的问题。

网友A:
外部短路
jxh668

网友B:
接一个保险看会不会爆

网友C(2011-11-26):
24V电源有短路,检查一下传感器和内部模块是否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