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8-06):
我写了个简单的程序,输入是X0-X0F,输出是Y0-Y0F,时间继电器是T0-T10(OUT  T*  K*),PLC是三菱Q02H系列的,线接的没问题但连接到PLC后输入没问题,输出却不行,时间继电器T0-T3正常运行但T4-T10却不行,总是1-5之间跳动但不通,请问是怎么回事啊??????

网友A:
引用楼主whzys于2011-08-06 17:51发表的 三菱q系列plc输出怎么分配的? :
我写了个简单的程序,输入是X0-X0F,输出是Y0-Y0F,时间继电器是T0-T10(OUT  T*  K*),PLC是三菱Q02H系列的,线接的没问题但连接到PLC后输入没问题,输出却不行,时间继电器T0-T3正常运行但T4-T10却不行,总是1-5之间跳动但不通,请问是怎么回事啊??????

很奇怪啊,既然X0~X0F作为输入了,那么输出怎么会是Y0~YF呢,即使你的输入模块与输出模块都是16点的,那么也输出模块也应该是Y10~Y1F啊。

网友A:
至于你的T4~T10的问题,那需要你贴出你的程序再做讨论。

网友B:
Q系列的话  输入和输出是挨着排的 也就是说 你输入了 x0 就不会有输出的Y0

网友C:
CC-LINK网络可以设置成这样的

网友D:
X0有输入了并不太表Y0就有输出啊。

网友E:
這是要看你PLC的配置。
例如SOLT0為INPUT 16點 X0~XF。
    SOLT1   output 16點  Y10~Y1F。
至於T的問題,主要是因為你搞錯輸出配置點。

网友F:
QQ3130569178 PLC编程、登录口令修改删除、调试、备份 ;FB块口令解除

网友G:
引用 网友A:

很奇怪啊,既然X0~X0F作为输入了,那么输出怎么会是Y0~YF呢,即使你的输入模块与输出模块都是16点的,那么也输出模块也应该是Y10~Y1F啊。

    如果是定位模块的话,可以出现X0~X0F作为输入,Y0~YF作为输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