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和欧姆龙梯形图互相转换的工具

楼主(2011-08-06):
请问各位大侠有没有三菱与欧姆龙梯形图能互相转换工具(软件)啊谢了

网友A:
这样就乱了

网友B:
OMRON有这个软件的。但只能转换基本的指令。

网友C:
不清楚啊!

网友D:
应该还没这个东西!

网友E:
要是有就好了,那就只要会了三菱,其他的就不要学了。应该是他三菱程序翻译成欧姆龙的程序吧。

网友F:
不会有的,各品牌自成一家。

网友G:
我也期待有这样的程序

网友H:
如果有这个的话,干脆所有不同品牌的PLC用同样的指令得了,还省得麻烦。
PLC好学吗?我不会,好郁闷。

网友I:
想法确实( ^_^ )不错嘛 期待与等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