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求帮助如何将CAD图形导入PLC ?

楼主(2011-08-06):
如上题所述,然后PLC按照CAD图形进行XYZ三轴运动加工动作.请高手指教!谢谢!

网友A:
可能很難!畢竟你說得已經是cnc加工,大部分都會是搭配軸控來操作會比較快,但需要薑cad轉成cam再搭配輔助軟體轉換才來真的變成m code轉給cnc用.plc除非你使用運動型的,例如台達pm控制器,但cad轉換後的編碼也需要plc能自動讀入跟轉換給程式自動運行才行,不是不可能但這一塊可能要花不少心思,例如轉成文字檔的m code透過自行編寫的vb程式,再把數據丟入plc dm後寫程式照轉換後的數據自動執行.

~~業餘打工仔~~

网友B:
我以前一个项目就是,上位机有一个软件将CAD图形转换为坐标数据,然后我用PLC读取转换后的坐标数据,厂家的那个转换软件价值42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