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8-06):
不使用伺服驱动器的话,交流永磁同步伺服电机就是一台同步电机。可以直接接触器做工频运行吗?
好好学习,天天向上

网友A:
交流永磁同步伺服电机就是一台同步电机?
那个叫步进电机,不是同步电机。
自学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交流永磁同步伺服电机就是一台同步电机?
那个叫步进电机,不是同步电机。

难道不是?????,看来你没拆过伺服,只是多了个编码器而已
工频变算了,变频还差不多

楼主:
我晕!交流永磁同步伺服电机就是步进电机???????

网友C:
不能运行
好好学习,天天向上

网友A:
引用 网友B:

难道不是?????,看来你没拆过伺服,只是多了个编码器而已
工频变算了,变频还差不多

看来LZ觉得它们都差不多吧,可是差之毫厘失之千里哦。
自学

网友D:
等待专家。

网友E:
首先,伺服电机的工作电压一般都在100V一下,从电压等级上来说与我国的工频电压有差别,再者伺服电机在设计的时候铁芯的磁饱和曲线是以伺服驱动器的输出特性设计,不是以工频电压的特性设计的.
所以将伺服电机接工频电源的话楼主还是要仔细考虑考虑!!

网友F:
楼主需考虑电压问题!正常伺服电机的电压都比较低!100V左右!至于频率都还好!因为伺服的频率是从0-360HZ运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