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刚编的程序大家帮我看看能用吗

楼主(2011-08-06):
就是一个先压摸然后放水再吸水然后开摸,放完水时放水阀关闭后同时要蓄水。第一次编程请指点。谢谢

楼主:
啥意思啊 能用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啥意思啊 能用吗
连语法都没有整对,还谈啥应用。

楼主:
什么语法啊,大哥教教我吧

网友B:
正确的程序里面,不应该有红色的段的。
大哥再帮忙看下吧

楼主:
谢谢 。我再试试

网友C:
你这个 先看看软件怎么用
再看看书
连基本的东西都不知道怎么敢编程序啊?
谁家机器敢叫你这个程序控制啊?
大哥再帮忙看下吧。

楼主:
嘿嘿 自己家的没关系的,弄坏了再买新的。总有一天会弄好的。哈哈 谢谢

楼主:
是不是就是定时器的指令写错了?

楼主:
是不是这样啊

网友B:
定时器指令正确了,输入,输出,不是X,Y的,是0.00;0.01;。。。0.15.。。输出是10.00;10.01.。。或者100.00;100.01。。。类型的,是16进制的。
哦 这个我知道的  谢谢

网友D:
楼主喜欢玩啊
不玩怎么能学得会啊

网友E:
不对啊,不论逻辑有没有问题,用的时间继电器连参数都没有啊!
什么参数啊。指点下大哥

网友F:
引用 网友E:
不对啊,不论逻辑有没有问题,用的时间继电器连参数都没有啊!

朋友看错了吧,只是I/O用的不对,即显示蓝色是错的,版主已经说得很详细了,改过来就行啦,至于逻辑的问题,把程序下载到PLC验证一下就知道了,看符不符合你设计的要求。

网友G:
这鸟也太菜啦,建议多看资料再编写吧

网友H:
做工控,做人生

网友I:
漏洞百出啊 急停什么的都没啊 xy   怎么用到三菱的上了

网友J:
不得不佩服楼主的学习精神

网友K(2012-02-05):
笑死我了 呵呵

网友L:
这个程序好象不能使用吧!!

网友M:
眼睛瞄到了红色的部分。。。。那是通不过编译的

网友N:
我也刚入门!

网友O:
我也是刚刚开学,学习了

网友P(2012-06-07):
定时器怎么没有数据?

网友Q:
楼主精神可嘉

网友R:
用的欧姆龙的软件,输入的是三菱的输入地址

网友S:
x00和y00在欧姆龙PLC中,是找不到相应的外部地址的。

网友T:
记得加保护!!

网友U:
欧姆龙的PLC输入和输出是不会有之母的(CP1H)除外字母的只能当做内部继电器来用的输入从0号通道的0号为开始输出是从10号通道的00号为开始的。其实每个人刚开学的时候都是这样的,用不着这样笑别人吧

网友U:
看看这个程序,应该这样写才对,你那样写是错的
谢谢   已经搞好了  机器运行挺正常的
附件: shang.rar (2 K) 下载次数:13

网友V(2012-07-13):
建议楼猪多看看视屏或者说明书
繁我中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