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密码切换画面问题

楼主(2011-08-06):
大虾们好~~我用三菱人机做密码切换画面·~在仿真的时候出现如下问题~~~第一次进入设有等级的画面有要求输入密码~返回前画面时 ~再次进入设有等级画面时~~为什么不需要输入密码就可以进入了呢~~我想在每次进入该画面时都要输入密码~~请问各位大虾该如何做呢~~谢谢赐教

网友A:
返回前画面时,把保存密码的那个寄存器清零。

网友B:
应是二楼所讲的,返回前要把密码清零,否则第二次等就可以直接进入了!

网友C:
密码输过后你的权限会一直保持着,除非在画面退出时设置将权限设为最低。

网友D:
因为你退出画面时没有退出用户等级登录%

网友E:
在退出按钮那叠加一个透明的按键,用那个按键关闭密码权限

网友F:
换面跳转的时候同时清零寄存器

网友G:
设置一个位,关闭画面时退出用户登录。

网友H:
返回画面时,把保存输入密码的那个寄存器清零就可以了!

楼主:
谢谢楼上的朋友们…就是在切换画面按钮上…追加个字元件写入常数零就可以了…再次多谢楼上的朋友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