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8-06):
一台设备分三部分:若三部分采用变频器控制一台普通电机传动。(机械结构作设计合理且很复杂。复杂程度不用考虑)

                  若三部分各自采用伺服控制,相互配合。

                  设备力求稳定,容易调节。精度要求不高。
                   这两种情况下的设备各自的优缺点是什么?请各位前辈发表建议!急需各位意见!非常感谢!

网友A:
表达详细一点

网友B:
各有各的好,具体情况具体分析,单独伺服可以分别控制,方便灵活,但控制要求较高,电机之间要求协调,成本高。
机器联动控制简单,如要调高出产品速度只要调一个电机速度就可以了,但形式固定,对机械设计加工要求高。
个人建议优先考虑机械联动。

楼主:
怎么就一位前辈发表看法呢?

网友C:
建议机械联动,这个方式稳定可靠,靠电气来保证三个同步麻烦且可靠性不高

机械在设计时个人觉得还是优先考虑从机械结构上来考虑,中国古代那么多伟大的发明没有伺服没有计算机的情况下照样做的很好,现在电子技术应该作为一种补充和提高,而不应该完全依赖,机械结构才是一台设备的基础,现在中国工控落后国外的地方还是在这些基础的东西上面,而且很多机械设计的人想着省事,这些年下来中国的机械设计没见长进,反而在退步,你看现在机械专业毕业的学生大多数在学校里面基础就没打好,工作以后又有几个是虚心在做设计。

说个实例:我们公司曾经买进一台加拿大70年代废旧的设备(洋垃圾),全设备只有1个普通电机,通过曲轴和凸轮带动好多机构工作,现在我们公司来复制,由于嫌原先的设计加工费事,改用汽缸,油缸,伺服来分别控制哪些机构,结果调试周期更长不说,最后产品出来了,就是不稳定,经常出现这样那样的故障。效果一直不如那台改造过的旧设备(单片机控制换成了plc)。
  • 下载积分:+3(cailiang123)
  • 我做的工控学习网站BBS.ZIWAI.NET (紫外工控论坛),提供各类工控资料和技术交流,同时欢迎加入工控交流群 85695322

网友D:
    有道理,机械是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