快递
电脑里面解密软件打不开

楼主(2011-08-06):
[ post][/post]我新买的电脑。WIN7i5买来不久好像中过病毒,但一直能用,今天用到三菱PLC解密软件才发现打不开。有哪位高手能帮我吗?
zhou-jinsou

网友A:
我的电脑也是,解密软件打不开!同一软件,别的电脑就可以

网友B:
打开解密软件之前要关闭杀毒软件

网友C:
建议用XP系统

网友D:
用XP的系统好些,因为只支持XP和以前的版本

楼主:
[ply]我 再 来 试 一 下 [/ply]
zhou-jinsou

楼主:
关 掉 杀 毒 软 件 就 可 以 吗 ?
zhou-jinsou

网友E:
如果软件没问题的话,添加信任即可解决,此问题是困扰解密菜鸟的常见问题。

网友F:
还是XP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