指令
求助:西门子MPI/DP通讯电缆故障维修?

楼主(2011-08-07):
各位好:本人有一条西门子MPI/DP通讯电缆,在对S7-300进行通讯时显示无法连接。
电缆形式是USB转换MPI/DP 9针插头
1:USB线是正常的
2:软件没问题及设置都正常
3:驱动程序正常
4::9针线同样正常
使用原来的USB线更换一条MPI/DP通讯线能够正常通讯。
就是这条线无法建立通讯上下载及监视程序。
请问哪位遇到类似情况能否告知一下。
附上两张通讯适配器内部照片。

网友A:
应该是右边的芯片坏了
下载积分:+1(雪花飘飘) 热心助人

网友B:
芯片型号都擦掉了,估计这个电缆应该不是SIEMENS公司的原装电缆,SIEMENS公司应该不会这么无聊,把新片型号都擦掉。你把板子上面所有的贴片电阻用万用表测量一下,是不是有的电阻阻值发生改变,要是电阻正常的话,估计就是芯片坏掉了,不过芯片坏的几率应该比较低!
已经测量过都是正常的。
郁闷呀
下载积分:+2(雪花飘飘) 热心助人

网友C:
一看就知道你这是国产的变成电缆了,好像是200+ 一条吧,就算你知道是哪个芯片坏了也没用,因为根本就不知道它的芯片型号。重新买一根吧。
是国产的编程电缆
下载积分:+2(雪花飘飘) 热心助人
自己的事情自己做.

网友A:
它实际是一个AVR的仿真器
请问:你说的AVR仿真器指的是哪一个?
下载积分:+1(雪花飘飘) 热心助人

网友D:
第一个芯片是max485,第二个可能是ATmega16
下载积分:+5(雪花飘飘) 热心助人

求助:西门子MPI/DP通讯电缆故障维修?
http://ymmfa.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