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容补偿柜不工作是什么原因?

楼主(2011-08-07):
发电机和电网的电容柜是分开的,最近用发电机发电,出现发电机电容柜有时候会工作,有时候不工作,会是补偿器的问题吗?补充一下,发电机电容柜是旧的,用了10年左右
飞刀,又见飞刀

网友A:
检查自动补偿控制器,参数是否合适,接线是否良好;切换电容接触器是否老化等等!

网友B:
看看电容器有没有失容,电线是否老化。接触器接触不良现象。

网友C:
仔细查找原因,应该不难

网友D:
电容故障的机会多点。你检查一下吧

网友E:
首先查找控制器的有功无功参数设置对不对,再看电容器外观和容量,也可手动投入看一下看表有没有变化

网友F:
可能控制器有问题,信号也可能不到位。

网友G:
考高压进网证时老师说发电是不需要电容补偿的。

网友H:
10年,老化机率大。1控制器,2电容3接触器4电线

网友I:
你发电没有经过市电的电流互感器,补偿柜应该不会补偿。

网友J:
是不是电路中电感不多

网友K:
自动补偿控制器及线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