梦想
普洛菲斯 Proface 编程线制作

楼主(2011-08-07):
请问谁知道 普洛菲斯 Proface AT3310W 编程线制作 是USB口的 也可以告诉我用别的编程线的改装也行e

网友A:
有以太网口不?不如做交叉线来的方便

网友B:
哈哈,不用做编程线了,直接用U盘与那USB口一接就可以手动导程序进去了。

网友C:
如果你要用程序下载线的话建议你还是买一根,自己制作的有点不可靠,我上次用朋友自制的一根线,把电脑的串口都烧了,现在只好用USB转RS232,不稳定

网友D:
买根通讯电缆也不贵.............
威伦禁止反编译(恢复宏指令);WINCC画面密码;海泰克重建应用密码;组态王工程密码;Studio5000源密码保护等。微信:hkcs-001,QQ:598798210

网友E:
3楼的兄弟说可以直接用U盘把程序导入,具体怎么操作,能说下嘛?
下载积分:+1(xqx666) 插上U盘它会提示啊!

网友F:
这个还没有接触过,你可以找一下相关的使用手册吧

网友G:
引用 网友B:
哈哈,不用做编程线了,直接用U盘与那USB口一接就可以手动导程序进去了。
迷惑.......不解.......? 具体怎么操作?

网友H:
开机时在屏上按住4个角,上面就会出来选项。按指示操作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