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做到这样的要求?

楼主(2011-08-07):
现在有一台自动钻孔机,是用PLC驱动三台伺服电机做成的X,Y,Z运动,使用时分别输入不同孔位的座标即可工作,昨天客户在使用后,希望做成能把CAD图档数据转换到PLC内做为运动轨迹数据的要求,请问各位高手,我要增加哪些硬件和软件才可以达到他们这样的要求?
我只知道,一般都是用运动控制卡才可以办到,但也看到过日本机上确实有这样的配制,即用数据线联接到PLC就可以在电脑上进行操作的机器
1。CAD用什么软件转换数据
2。用什么方式输出数据
3。普通电脑还要加会么配件
4。再有一个就是如何把运动后的轨迹显示在电脑上
----------------------------我不懂C,谢谢大家!

网友A:
1、需要CAM类软件,国内的典型应用就是玻璃切割机,这类CAM软件依赖国际厂商,价格不菲。
2、以RS232方式将PC上的数据直接传递给PLC,PLC侧做被动的接受。
3、普通电脑需要加CAM类软件,这类软件版权意识强烈。
4、依赖于PLC侧的坐标,上位机读取PLC的运行数据,但是这些数据与实际的位置存在误差。
你的问题在于如何去搞这个CAM类软件,没有几十万你还真没能力接着往下搞。
下载积分:+5(雪花飘飘) 热心助人

网友B:
自己搞这个,只能盗版了。。。没有办法

网友C:
可以参考线切割的模式,它是pc画图跟cad差不多

网友D:
关键是要把孔位数据提取出来,其他传输、显示都不是问题
有点不明白的是,既然先前是用PLC做的系统,为什么还要有这样的要求;为什么当初不直接用电脑锣,数控系统对这些数据的链接方便多了

网友E:
使用运动控制卡应该很方便的,价位也不贵,在网上都有人做,类似雕刻机的都可以自己DIY,找些好点的运动控制卡,自带一些函数,使用VB编程把CAD的图转换成G代码。

QQ:84818626

网友F:
CAD不是可以转换成代码吗,把代码有用数据提取,然后处理啊,什么线切割的软件累得你可以试试

网友G:
用信捷PLC CAD直接导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