指令代码有什么用

楼主(2011-08-07):
指令代码有什么用,高手指点
互相帮助共同进步

网友A:
在你编程的时候可以节省你很多的时间,一般的PLC指示大同小一

楼主:
还是不太懂
互相帮助共同进步

网友B:
是说“字母”组成的指令吗(PLC)?
过去用手持编程器,有的只能用字母数字录入程序,这时候会有用。
其余,就不知道了。

网友C:
我就得不起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