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中间继电器在PLC中到底启什么作用?谢谢!

楼主(2011-08-07):
请问中间继电器在PLC中到底启什么作用?谢谢!还用就是听人说学好三菱PLC可以通台系的,是不?谢谢

网友A:
作用那是相当大 台系基本是仿三菱

网友B:
1、提升触点容量
2、保护触点

网友C:
保护PLC中继电器的触点,因PLC中的继电器比较小。

网友D:
保護PLC的輸出接點~~~
避免電流過大等原因損壞

网友E:
起 隔离作用,保护PLC,,,

网友F:
楼上的说得都很正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