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作
如何计算,谢谢,新人求助。我只是想知道怎么计算,,,不是其他方法

楼主(2011-08-07):
模拟电压+10V这一端加一个三档开关要求高速为120米,中速55米低速30米,如何计算电阻,不加电阻最高速是120米。
最高频率为50HZ 50HZ时的速度为120米谢谢大家了,不过请写一下计算公式好么,只要计算方法,

网友A:
看不懂,但是顶你下

网友B:
用电位器控制吗?

网友C:
是变频器吗 是的话为什么搞的这么麻烦 用多段速不就好了

网友D:
知道了输入电压DC10V,再确定总电阻,一般DC10V的用4.7K的负载电阻,也可以用3.3K,先测出变频器在55M、30M时模拟输入电压,根据串联电路的电流处处相等,串联电路的总电阻等于各电阻之和,串联电路端电压等于各电阻分压之和就可以求出各55M、30M时的电阻了。

网友D:
楼主是不是测试题?

楼主:
不是测试呀,,是我不会想求教,谢谢你的回答,
如何计算,谢谢,新人求助。我只是想知道怎么计算,,,不是其他方法
http://ymmfa.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