组态王跟西门子200PLC地址如何对应?

楼主(2011-08-07):
比如::1、组态王里变量选择I/O实型(SHORT),寄存器为V100,那么对应PLC内的地址是不是VW100。2、组态王里变量选择I/O实型(LONG),寄存器为V100,那么对应PLC内的地址是不是VD100。

楼主:
自己顶一下

网友A:
S7-200,高位在前,如连接V50,实际为V51.0-V51.7然后是V50.0-V50.7,可以监控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