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226编程容量问题

楼主(2011-08-07):
请问一下,我的程序编好后怎么样才可以知道写的程序会不会超出PLC的容量,三菱好像有一步步可以查看的,不知道西门子

楼主:
那位高手解答一下的

网友A:
对S7-200CN研究中的路过

网友B:
西门子PLC不是以步为单位计算程序大小的,在编程软件里点击编译按钮,然后看看下方的编译结果,程序块、数据块都显示块大小,看看程序块是多少个字节,一个字节就是1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