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变频器模拟量输出问题

楼主(2011-08-07):
请各位大侠帮帮忙我想利用变频器输出的模拟电压(0--10V)想通过一个仪表连接在变频器的模拟量端口上来显示一定比例的数値
请问我要用什么型号的显示仪表呀

网友A:
可以用输入为dc 0-10v数字表或指针表,

网友B:
可以用数字表,调整你所需要的比例数。也可以用摆针表,把摆针表里面的电阻改成电位器,再把刻度盘改成你需要的数。

网友C:
用3位半DC20V量程,5V电源的数显表
YOU-DIAN AUTOMATIO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