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FX2-48MR和FX2-48ER如何通讯

楼主(2011-08-07):
我是一个刚开始接触三菱PLC的菜鸟,现在在仓库翻到一个不用的FX2-48ER和FX2-48MR,看外观还是新的,就学习一下,但不知道如何让他们正常工作,就是通讯上!

网友A:
ER是一个 扩展模块,把它的电缆插在MR右边的端口就可以了。

网友B:
到三菱买根排线就行了,48MR右侧有接口,接上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