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程
求助西门子V4.0SP8软件怎样才能在win7下正常运行

楼主(2011-08-07):
我的是27-200PLC 编号是 214-1BD23-OXBB。之前装的是V4.0SP6在安装过程中出现找不到S7EpaSRVx.exe文件。换成SP8也是一样。求解答!!!!!!

网友A:
安装前先把S7EpaSRVx.exe文件复制到windows文件夹下的
system32文件夹里面

楼主:
可是怎么下载呢?论坛里有没?

网友A:
这里有:
http://bbs.ymmfa.com/read-gktid-55659-fpage-6.html

网友B:
搞工控还是将就用着XP吧

楼主:
这段时间新买个本,是WIN7旗舰版的,之前的软件用得好好的,到win7就拉稀了,怎么都弄不上,不管是SP6还是SP8每次安装都会出现无法找到S7EpaSRVx.exe,4楼的朋友很给力,刚才试了,但是 还是老样子,安装时还会出现无法找到S7EpaSRVx.exe,打开软件有PC/PPI cable但是读取PLC时就会出现“硬件检查到一个组帧错误”,地址没问题,还是连不上的。是不是我下的软件不对???帮帮忙吧

网友C:
谁用win7谁知道。我就只选xp
zsh340

网友D:
听说在W7系统中无法正常上下载程序!目前是这样。

网友E(2011-11-10):
装个双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