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8-07):
我厂新做一机械,用FR-A740-11KW变频器驱动一台11KW电机,启动电机后通过电磁离合器带动一冲床每1S动作一次,可今天试机时动作一下(冲床能成功冲过去)变频器就显示“OL”,然后就停机,但这个“OL”显示时也就是闪了一下就消失了,我再看变频器故障最过故障记录是“E。THT”,后来调整了转矩提升(加大和减小都试过)、加减速时间、失速防止动作水平等参数都不行,后来我还把”电子过电流保护提高到28”都不行,都是冲一下电机就报警停止了。我想请问一下排除“负载过大”这个原因之外(这台机械我厂经常做,同样的电机带动同样的冲床,以前没出现过这种情况),有什么调整的方法?谢谢!

网友A:
是不是瞬间过压,瞬间负载太大。

楼主:
对!有没有好的调整方法避开这瞬间过压?

网友B:
把变频器换大些

楼主:
把变频器换大些固然好,可能老板会把我一起换...

网友C:
我想现在用的变频器有问题

网友D:
这台机械我厂经常做,同样的电机带动同样的冲床,以前没出现过这种情况),有什么调整的方法?谢谢!

以前是用机械带动吗?还是以前是用其他的变频器呢?

可以先让变频器识别一下电机,可以使电机的性能好些。

QQ:84818626

网友E:
【电子过电流保护提高到28】
11KW电机的额定电流应当22A左右,电子过电流保护不要小于100%(即额定电流),一般设定在150%
以后妈妈再也不用担心我的学习了,so easy.!!左手拿着

网友F:
我觉得你的负载大了
还是换变频器为好
安全些

楼主:
我们这台机械一直是用三菱E740变频器带动电机,经过减速后带动冲床工作。电子过电流保护出厂设置是23A,我调到28A后再不敢往上调,怕电机堵转时烧电机。我想关键问题时有没有什么方法可以不让变频器检测到冲床工作时冲的那一刹那间的高电流,或是检测到一刹那间了电流也不停机,继续工作。

网友G:
你的变频器容量太小,必须调高电子过流保护。

网友H:
你把变频器设置为矢量控制,试试

网友I:
3凌的变频器只能用在普通运用的地方

网友J:
这个问题我碰到过,主要是负载瞬间过大造成的,更换个大一点的变频器就好了,

楼主:
就没有不换变频器的方法吗?

网友K:
有一个 可以减小机械上的装配误差的问题

网友L:
瞬间过电流或者是有惯性负载出现减速过电流。这一款变频器不知道有没有矢量控制,如果有可以运用矢量控制,并且要做电机整定(静态或者动态都可以),应该可以解决这个问题。对于这台机器也需要检查一下,机械部分不知道有没有问题,主要是传动部分的配合有没有摩擦力过大的情况!

1162859666@qq.com

网友M:
RF-A740是三菱通用矢量变频器,要实施在线调整,调完后将pr22=0 Pr156=0

网友N:
你试一下对换变频器不行吗?有可能这台性能差一点啊。

楼主:
请问一下16楼的朋友:如何做电机整定?

网友O:
用的是V/F控制方式吗,改用先进磁通矢量控制或者无传感矢量控制方式吧

网友H:
“如何做电机整定?”如下
你的设置为11KW
,我没有FR-A740的说明书,这些供你参考,希望对你有帮助

楼主:
非常感谢楼上的朋友

网友P:
应该是线路有问题,才会有这种情况出现

网友H:
不用谢,大家互相学习